共发射极放大电路的失真问题~

楼主(2011-03-14):
(无正文)

网友A:
Q点在中间,不代表输出波形一定一定是最大幅度输出。如果是最大幅度输出的话,应该是峰峰值为9伏的正弦波形;现在出现了5伏,只能说明你设计的电路无法使得输出达到最大幅度,你可以算一下。至于为什么会出现方波,不好意思,我也解释不了,不过我感觉应该是电路的问题:因为由正弦波变成方波,应该是经过一个比较器,但从你说的来看,应该不是比较器,所以应该是你的电路有某些问题,比如器件有问题,或连接有问题,你可以多连几次试一下……不好意思,在下大二生,跟你水平差不多,如果解释的不好或有错,望见谅

网友B:
楼主最好把电原理图和输入输出波形都贴出来。

网友C:
工作电流好几十mA,交流输入阻抗比较小,加这么大的信号,已经相当于整形了

网友D:
额,是不是输入电压信号太大的原因啊?lz要想不失真书上是这么说的……
      只要知道两个极端,饱和和截止…截止时,输出电压为最大等于电源电压。饱和时,输出电压为,最小电压等于发射级电压。只要集电级电压超过这个范围就失真了…所以一般远在他们的中值……出自晶体管电路设计      感觉这样理解比q点好多了……哈哈

网友C:
如果射极没有交流反馈电阻, 共发射极电路的增益是比较大的, 输入2V很过份, 动态不够

楼主:
只是我的电路图 我本来的意图是想将一个正弦波信号通过一个led变成光信号的 淡出现严重失真 应该怎样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