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编程电阻发生器方案求助

楼主(2011-03-14):
一朋友要做这个毕业设计,目前选了如下两个方案,特来请教是否还有更简洁的方案。

首该设计的指标如下:
输出电阻范围为0.5-999.9 欧姆;分辨率为0.1欧姆。
输出电阻精度为设定值±0. 5欧姆。

方案一、通过8421BCD码的电阻网络,通过16路继电器控制16个电阻,每四个电阻为一组对应设定值的一个位,通过8421的组合达到设定的电阻值。但硬件上需要焊接的线较多。

方案二、利用数字电位器芯片,初步选定的是X9312,选最大值1K的,100个档,如果只用一片那么分辨率达不到要求,如果用两片X9312,并且以并联的方式级联,那么分辨率可以达到,但是输入输出不是线性的了,我想通过查表去得到设定值,但是这个表数据太大,89C51容纳不了,所以问题就变成假设R1//R2 = Y,在Y已经的情况下,如何确定R1,R2。

故特来请教其他方案,或者对上述两种方案进行改进的方法,谢谢!

网友A:
方案1可以啊。16个继电器就可以啊
0.1欧 ,0.2欧,0.4,  0.8 ,1.6, 3.2,  6.4...

或0.1 , 0.2 , 0.4, 0.8,
      1,  2    ,4    ,  8  ...

  硬件上需要焊接的线较多?怎么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我的意思是相比于用数字电位器芯片的话需要焊接的线多,但是用芯片那个方案又遇到了问题。

网友A:
焊接的线多?请说明一下。是元件?还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包括元件,就是相比第二种要焊接的多一些

网友B:
:lol  开个板子,不管多少线都不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暂时留作最后一招 ;P

网友A:
原来不是做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