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V级电压测量

楼主(2011-03-14):
我最近在做电压测量,要求最小精度1uv,1uv--10mv量程,放大器失调最小也有1u,不知道有没有高手做过或者有什么建议,另外是不是要注意负载,比如热电势、温飘。容性负载、感性负载又如何考虑?

网友A:
电压测量,哪里来的负载?

网友:
lz是要取传感器的信号吗?

网友B:
1uV精度,难, 就算是1uV量程也够呛,零点漂移够你受, 整斩波放大吧

网友C:
给楼主推荐一个片子
ADS1248
24位AD,内置放大器和多路开关。简直是傻瓜级别的。

测uV级新号只要电源部分处理好就没什么问题。

楼主:
电源是nA级的电流源,客户要测负载电压,负载达到M级别的话放大器输入阻抗又是个问题,现想用DA做个调零电路消除电路的失调电压。但是不知道能否达到uV级要求。鄙人大学毕业不到一年,经验少的可怜,希望大家帮帮忙,谢谢。下面是我简单前级电路,模拟开关闭合开始测量,开关断开时,Voffset 降低50倍输出调整Vo输出为零,达到消除系统失调的目的。

楼主:
开关后是不是应该加个阻抗变换电压跟随器?这样的话不知道能不能达到消除失调的效果。

楼主:
不知道在第一个电路后面加一个大点的保持电容怎么样,等电容电压稳定后在断开开关

网友D:
留贴下次再来

网友E:
这个难度不是一般的大,可以给楼主提供一些低导通电阻的模拟开关和高精度的运放做实验看看:

网友F:
???奇怪
5楼的mmax不是告诉你方法了么,楼主没看到么?

网友G:
1uV的电压,用什么来测量?

网友H:
基本搞不定,调零也没用,除非放恒温箱里调零。买台3458算了。

楼主:
就是因为价格问题老板才让我们做的,安捷伦的太贵,我们这个整套仪器卖也就万把,没竞争优势啊。不知道我让仪器每次上电都调次零行不行呢?

网友I:
请教楼主和各位大侠一个问题,要做到1UV,那热电偶效应如何消除?热电偶效应远超过1UV。这个似乎就可以致命了。请教!

网友I:
楼主最终是要测试电流还是电压?是否已经规定负载大小,电流源是恒流还是恒压?
  通过对对负载的适当调整,然后通过选取低失调的运放可以解决输入失调飘动问题。电流如此之小,个人觉得转化为对小电流量测比较高点。
  QQ734515356 欢迎直接QQ交流。我最近也要做类似的项目。

网友J:
还是自稳零

楼主:
电流源是1nA到20mA,可提供最大电压10V,分四个档实现,客户要求同时可测量负载的电压,1uV到10V,同样分成四个档做,方案改了又改,哎....就是怕系统不稳定,稳定之后可以用软件校准。但是输出1nA电流要稳定我心里根本没有底,其中用到500R、10K、100K、1M的电阻,还有放大器上的外接电阻,不知道用5PPM的金属膜的能不能保证稳定性。做不出来的话只能引咎辞职了。

楼主:
另外系统要求同时测量输出电流值,不知道将负载换成标准电阻然后测电压算电流可不可以,用四个电阻分四档测,问题是这样的电阻精度温飘是否可以满足。   我还是经验太浅,放大器还没看透呢.....

网友F:
安捷伦哪个仪器是干这个用的?这是什么方面的仪器?
看上去跟万用表测量电阻的方式一样的。

网友K(2012-06-06):
悲催的问题解决了没?我也在做。继续分享经验啊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