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一块Ez430手表,想要做一些简单的开发,寻求帮助!

楼主(2011-03-15):
前些天入手一块Ez430手表,想做一些简单的开发,但是看了很多资料没有头绪。我是机械方面的,对电子不熟悉···
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用手表通过内置的无线传输模块对小型直流电动机无线控制启动或停止。
我觉得工作原理应该是这样吧

Ez430 Chronos--------->Ez430 RF2500------>直流电机,请问这样可以实现吗?

我有一些问题:
1. EZ430 Chronos很吸引我的地方是无线通讯模式能耗非常低,很适合我的项目。我能不能使用RF2500来匹配EZ430 Chronos?
2. 因为电机很小,工作电压3V,这样的话能不能只接从EZ430 RF2500输出电压就是3V来驱动电机,这样就不用额外供电了?但是这样电量损耗会不会很大?
3. 我想继续使用Ez430来完善我的项目,和现有的信号处理配合一起,这样不光能控制电机,还能收发信号,远端分析。
哪位朋友有兴趣可以给我一些提示,如果想要深入的话,我可以支付一定的报酬:)
帮你等回答

网友A:
手表?开发?:o

网友B:
EZ430 Chronos和EZ430 RF2500没动手玩过,仅提供些参考意见:
1. 功耗高低,一方面本身单片机和收发芯片起主要因素,另一方面外围电路设计和软件设计也很重要。EZ430 Chronos使用Sub-1GHz的CC1111,而EZ430 RF2500使用2.4GHz的CC2500,所以二者无法搭配使用。建议选其中一种建立网络。
2. 主要看电机运行时的电流有多大,经不经常运行,一般来说电流得有若干十毫安,所以你需要分析一下EZ430 RF2500的自身电源电路并测一下电机电气参数再作结论。我想电机的功耗应该比EZ430 RF2500大很多。估计得另外供电。
3. 是个捷径,只要网络建立起来了,其他都是应用层面的东西,应该能实现。

网友C:
楼上签名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