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2003与ULN2003

楼主(2011-03-15):
那位知道UL2003与ULN2003的区别,感觉这两者是一样的,但的确有UL2003和ULN2003两种器件卖,UL2003的原板资料搜不到,向大家请教.

网友A:
是不是卖家把型号简写了一下。其实都是ULN2003

网友B:
除楼上所及,不排除UL2003的存在,可能是ULN2003的山寨货或者其它类型的芯片。

楼主:
谢谢,应当是ULN2003

网友C:
老收音机芯片, 八几年小收音机上用过。

网友D:
哈哈,山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