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十块钱掏了个屏,谁认识这个是什么屏

楼主(2011-03-15):
屏的背面

屏的正面

屏的插接口

这个屏的接口是20针,但和我们平常用的1602的脚距似乎不太一样.请高手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A:
貌似是带字库的12864.。。

网友B:
买屏记得要资料

楼主:
在地摊上买的,估计是拆机下来的,没有资料.

网友C:
哥就看见三坨**屎

哈哈,找神仙来帮你识别吧

网友D:
12864,这都不认识??

网友E:
好像真的是12864哎···

网友F:
我去年向供应商买居然花了500多大洋,

网友G:
3坨牛屎,应该是常见的KS108系列主控的12864屏,引脚可能个别有差别,自己找别的屏的资料对一下

网友H:
应该是12864。

网友I:
貌似是带字库的12864.。。
引用 网友A:

看背面丝印貌似有点像

网友J:
很多都是这样的吧

楼主:
呵呵,我谢各位,很高兴啊,现在还没点亮.;P

网友K:
神仙才能点亮,呵呵

网友L:
液晶市场有点乱  买的时候记得要资料

网友M:
第一章照片上有型号啊,Google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