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白痴问题?

楼主(2011-03-15):
电解电容上参数: 电容量和承受电压、
电容的零状态响应公式为: uc(t)=Us(1-e`)  、、(e上边的`代表 -t/RC)
请问,电解电容上边标的承受电压是指 这个公式里的Us吗?

网友A(2011-10-13):
不是
百度一下吧

网友B:
是微秒吧
uc(t)应该是电压变化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