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c的疑问

楼主(2011-03-15):
typedef struct ErrbitDef{
u32 Errbit_Motor1Fault:1;
u32 Errbit_Motor2Fault:1;
u32 Errbit_Motor3Fault:1;
u32 Errbit_Motor4Fault:1;
u32 Errbit_Head1BrokenFault:1;
u32 Errbit_Head2BrokenFault:1;
u32 Errbit_ComebackFault:1;
u32 Errbit_DoorOpenFault:1;

} ErrbitDef;

ErrorBit.Errbit_Motor1Fault= 4;
ErrorBit.Errbit_Motor1Fault的值为多少呢?0还是1?

网友A:
这要看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是怎么定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ErrorBit.Errbit_Motor1Fault= 4;

ErrorBit.Errbit_Motor1Fault会是多少?是0还是1?

网友A:
LS
你以为大家都是神仙啊
什么“我想读PC11有什么错误吗?”
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是PC11
问问题首先要把问题具体讲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
不好意思,问题改掉了。

网友B:
零。
道理和 u8 a= 0xFF00;一样

网友C:
尽量少用位域的变量,改用bit mask的方式吧
port的时候

网友D:
可能是1也可能是0,请在你的开发环境上试一试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