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6上BGA封装如何扇出?

楼主(2011-03-15):
0.8mm脚间距,想在四个脚中心放置过孔,AD6是否可以自动扇出,扇出效果如何,或者有什么其他的好方法,具体需要怎么设置,要注意些什么?请有这方面竟然得人指教!

网友A:
你可以把你的安全距离设得比较小,他的散出效果就会好一点

网友B:
搞错了,我晚上给你上个教程。

网友C:
不要用自动扇出,不好

网友B:
在BGA上面点击右键,选择component atcions 然后选择fanout component,这是会弹出一个对话框,你要是不想要BGA的外边焊盘扇出过孔的话就把第二个选项取消掉,然后选择OK就可以了。
    要是自动扇出不成功,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布线规则设置的问题,要是想试用BGA扇出功能,那么你就讲Clearance规则全部取消,然后照前面的步骤操作就可以看到扇出效果图。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的BGA上面已经有手工的pad扇出,或者连线。
   还有一种BGA扇出的方法是在自动布线的选项里面auto route然后选择fanout  这类你可以选择你需要扇出的类型,包括pad、component、net、room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很详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