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样实现一个窄脉冲?100ns,大电流。

楼主(2011-03-15):
在下毕业设计是激光测距机,初步采用的是脉冲式,也就是计算激光的飞行时间。
发出一个窄脉冲后计时开始,接收到窄脉冲为计时结束。
现在的问题是LD的窄激光脉冲发射如何解决。

初步采用CPLD来发出一个100ns的信号,进入MOSFET后成为一个窄脉冲大电流的驱动信号给LD以供其发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它。MOSFET应该选择什么型号?电路时怎样的?
是否还有更简单的实现方案?
不知道是否能帮我解答下,多谢了。:)

网友A:
使用CPLD有点浪费了,使用与非门,结合RC震荡,在触发脉冲的配合下,可以产生20ns左右的窄脉冲,结构简单成本低,这个我实际实现过,用的是980半导体激光器。

楼主:
使用CPLD有点浪费了,使用与非门,结合RC震荡,在触发脉冲的配合下,可以产生20ns左右的窄脉冲,结构简单成本低,这个我实际实现过,用的是980半导体激光器。 ...
引用 网友A:

与非门结合RC震荡产生的窄脉冲是可以实现,我也实现过用两个非门和与非门产生的100ns的窄脉冲,但问题是如何驱动LD,这个我现在没有方案不知道怎么下手。

楼主:
使用CPLD有点浪费了,使用与非门,结合RC震荡,在触发脉冲的配合下,可以产生20ns左右的窄脉冲,结构简单成本低,这个我实际实现过,用的是980半导体激光器。 ...
引用 网友A:

是否可以使用高速三极管来做?请问高速三极管能做到100ns的窄脉冲电流放大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的QQ号码?

楼主:
回复 网友A:
330451056,望赐教。

网友B(2011-08-09):
您好。。不知道,楼主的最后实现的方法能否告诉小弟下。。。。小弟也是想放大这样的脉冲,可是用三极管共基极电路没实现····先谢谢了··········

网友C:
可以用74AC门进行驱动,上升和下降时间10ns之内。单个门可以输出50mA,不够的话多个并联。用类似74AC540那种8驱动器。

网友B:
回楼上。。。。。我曾经用过74hc05驱动,发现上升沿拖尾严重(100ns,后面接了50p的负载电容,上拉电阻很小),.............
还有就是我想把这个脉冲的幅值放大到9V左右。。。可是这类片子的VCC最多为7V.......

网友D:
楼主你说的“大电流”有多大?

网友E:
回复 网友A:

你用这个电路来实现激光测速?恐怕光误差都有好几千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