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怎么理解?

楼主(2011-03-15):
This net is equal to the DDR_CLKP plus the length of DDR_DQXX Average Trace length。
This net是一根用于DDR延迟补偿的走线。这句话字面理解应该是这线长度等于DDR_CLKP+(DDR_DQXX的平均长度),但是为觉得应该是(DDR_CLKP+DDR_DQXX)再平均才合理。
何解?

网友A:
应该时前一种

要是照你后面的那种理解,应该不会这样描述了,应该把平均走线长度放在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