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sprintf 函数问题

楼主(2011-03-15):
在keilC51中调用sprintf函数 为什么打印出来的字符串不正确,如图:1为源代码,2为strings数组里面打印的数,66打印出来成了“16897”.请明白的大虾指教

网友A:
十进制和16进制的区别吧

楼主:
把GateValue[PTBB]里面的16进制数打印也是一样,最初就是打印的GateValue[PTBB],发现液晶显示不正确,后来直接幅值66还是不对

网友B:
去看KEIL帮助文档吧
好象后面要加个puts函数

网友C:
string 是什么类型呢?

楼主:
问题找到了 和string没有关系 入口参数必须为int型变量 char型变量打印错误 直接赋值66 系统默认是char型,我赋值258结果打印就正确了,幅值(unsigned int)66就可以打印出“66”

网友D:
u16 temp;
        char string[0x10];

        temp = 66;
        sprintf(string, "%d", temp);

我测试OK的,楼主把其他所有代码都屏蔽掉,再测一下就行了
应该是其他地方的代码的问题

网友E:
恭喜楼主,不过unsigned int 是 %u 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程序好了   sprintf(string, "%d", temp) temp 不能为char型 你把Uint16 temp改为 Uint8 temp
再测试就出现错误了,如果强制转换也行  Uint8 temp   sprintf(string, "%d", (Uint16)temp)也是可以的,以前我在CCS上Uint8型就不需要转换。

网友F(2011-08-13):
泪流满面啊!!!!

网友G(2011-10-26):
是KEIL ARM的ARM-CC编译器不支持sprintf函数的float显示。
正确的做法是 display_d=(int)aa;display_f=bb;
sprintf(MenuStr,"%d.%02d",aa-display_d,display_f);
即分开整数和小数部分单独处理,小数部分也是先转成整数
这个问题应该很多朋友都会碰到,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H(2012-07-31):
遇到同样问题,KEIL非得认INT型的。。

网友I:
请问什么是 sprintf ?
答: sprintf 是个不需要掌握的函数。

网友J:
sprint(usDispBuff,"it should write as %d",(unsigned int)ucTemp);
printf也是一样的,只是这个函数会送到串口,说简单点就是一定要将字符型强制转换成整型才能正确输出。

网友K(2013-12-30):
引用 网友G:
是KEIL ARM的ARM-CC编译器不支持sprintf函数的float显示。
正确的做法是 display_d=(int)aa;display_f=bb;
...

非常有帮助,折腾msp430一晚上,串口输出老显示不了float型,看了这个才明白咋回事

网友L:
LZ是在51的keil上测试的吗?
我在51的keil上测试,能遇到LZ说的问题,在ARM Keil上没有问题。
估计跟Keil的环境设置有关吧。

网友L:
51的Keil下:
char str[20];
sprintf(str,"%d",12);      str = 3072
sprintf(str,"%f",12.23);   str = 12.230000
ARM的Keil下: 都对!

网友M(2015-10-05):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 和string没有关系 入口参数必须为int型变量 char型变量打印错误 直接赋值66 系统默认是char型, ...

我的怎么打印出来都不对啊 数据类型也是和你解决的方法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