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使用Xilinx哪个系列的FPGA实现MDIO接口好一点

楼主(2011-03-15):
请教高手:
           我现在要在模块内部实现一个MDIO接口,用来和交换机通信,使用哪个系列的比较合适一点

网友A:
用两个IP核吧,一个是MAC,一个是XAUI
XAUI带MDIO端口.
这两个IP核的Liences都可以在xilinx主页申请到,其中一个还是永久免费的.
用哪个系列,这要看你实际需要了.便宜点么就Spartan3 DSP.稍微好一点么,Spartan6 也不错.价格上也没有很大差距.

网友B:
我记得MDIO其实就是I2C
随便哪个FPGA其实都可以

楼主:
感谢2楼,这个MDIO接口是要在收发器模块上实现的,我的收发器模块跟交换机对接,通过MDIO接**换机就可以访问模块上PHY的信息,不知道有没有专门的这种MDIO接口的IP核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2楼,这个MDIO接口是要在收发器模块上实现的,我的收发器模块跟交换机对接,通过MDIO接**换机就可以访问模块上PHY的信息,不知道有没有专门的这种MDIO接口的IP核

楼主:
感谢2楼,这个MDIO接口是要在收发器模块上实现的,我的收发器模块跟交换机对接,交换机通过MDIO接口就可以访问模块上PHY的信息,不知道有没有专门的这种MDIO接口的IP核?

网友C:
看看opencores上的ethmac设计

网友D:
mdc和mdio?跟IIC差不多,自己弄一个呗

网友B:
如果你用Xilinx的MAC IP,那个自己就带I2C的接口;
如果你自己写MAC,你就照着I2C的接口写就好了,网上很多I2C的例子,你自己Google一下。
需要注意的是,MDC,也就是SCK,是一个输出管脚;MDIO,也就是SIO,不是一个简单的输出管脚。
MDIO的处理方式是使能FPGA管脚内部的上拉电阻,然后FPGA是做成OC门输出,这个很重要,切记。

网友(2011-05-09):
请问一下,SLAVE MDIO 发送数据的时候是在MDC的上升沿还是下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