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在SPI中可以接受16位数据嘛

楼主(2011-03-15):
我使用的是STM8S单片机,在SPI中帧格式是8位的,不知道我是否可以读2次从而来接受16位的数据呢,如果可以,请教一下操作方法,谢谢了

楼主:
没有给点力的人吗

网友A:
直接读2次即可。

楼主:
香主,可不可以说具体点呢,我试过直接读2次,数据一直在变,还有一个就是读数据我在SPI的接收中断中读的,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A:
你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对不对?

网友B(2014-12-10):
请问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