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高手做的板,图中的Fill是怎么做上去的?

楼主(2011-03-15):
有个高手用Protel99se做的板,图中的Fill 是怎么做上去的?,有没有可以让软件自己加上呢?我用负片绘法能得到同样的效果,但里面填充的全是线,不是Fill。

网友A:
这个是手工加上去的,别想软件能自动加了

网友B:
你向他这样把边围线画好,用覆铜的方法,比他用一块一块的放上去简单,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