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自制电子时钟问题请教

楼主(2011-03-15):
摸索了十多天单片机,自己试着写了一个电子时钟的程序
用8个数码管显示 “00-00-00”分别对应时,分,秒。然后再加上了中断调时,和闹铃。效果基本上出来了。但使用闹铃时老是只响四,五下然后就是喇叭发出吱吱的声音,而且不会停下来了。就算按了复位键,时间显示虽然是回到了最初的时间,但喇叭还是发出吱吱的声音。

  初学者,望高人指点一下。本人不胜感激!!!

程序如下:

#include<reg51.h>
#define Dataport P1
sbit duansuo=P2^2;
sbit weisuo=P2^3;
sbit yiwei=P0^0;
sbit jia=P0^1;
sbit jian=P0^2;
sbit lings=P0^4;
sbit SPK=P2^0;
sbit likai=P0^3;
unsigned long num=0;
unsigned  long ls=720000;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DuanMa[11]={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WeiMa[]={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nsigned char TampData[8];
unsigned char j=1;
bit Flag=0;
bit k=0;
unsigned char numb=0;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n);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n);
main()
{
unsigned char y;
EA=1;
ET0=1;
EX0=1;
IT0=1;
PX0=1;
TR0=1;
TMOD=0x01;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while(1)
  {
   TampData[0]=dofly_DuanMa[num/36000];
   TampData[1]=dofly_DuanMa[num%36000/3600];
   TampData[3]=dofly_DuanMa[num/600%6];
   TampData[4]=dofly_DuanMa[num%600/60];
   TampData[6]=dofly_DuanMa[num/10%6];
   TampData[7]=dofly_DuanMa[num%10];
   if(Flag==1)
     {TampData[2]=0;
      TampData[5]=0;

     }
   if(Flag==0)
     {
      TampData[2]=dofly_DuanMa[10];
      TampData[5]=dofly_DuanMa[10];
     }
   display(0,8);
while((j!=8)&&(ls==num))
    {   j++;
   for(y=0;y<100;y++)
       {
        delayUs2x(100);
        delayUs2x(200);
          SPK=!SPK;
       }
     delayMs(1);

       if(j==8)
         SPK=0;   //响声次数也不对,老是五下。为什么闹钟响完之后
                    // 还有频率较低的吱吱声
     }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um;i++)
    {
     Dataport=0;
     duansuo=1;
     duansuo=0;

     Dataport=dofly_WeiMa[i+FirstBit];
     weisuo=1;
     weisuo=0;

     Dataport=TampData;
     duansuo=1;
     duansuo=0;

     delayUs2x(100);

    }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numb++;
  if(numb==20)
   {
    numb=0;
    Flag=~Flag;
     num++;
    }
}
void kuaiguan()interrupt 0
{unsigned char i=1;
if(!INT0)
   {
    delayMs(10);

    while(!INT0);

   }

  while(likai)
  {
      if(yiwei==0)
       {
        delayMs(10);
        if(yiwei==0)
          {
           while(yiwei==0);
           i++;
          if(i==5)
            i=1;
          }
       }
      if(i==4&jian==0)
            {
             delayMs(10);
             if(jian==0)
               { while(jian==0);
                if(num>3600)
                   num-=3600;
               }

            }
         if(i==3&jian==0)
            {
            delayMs(10);
             if(jian==0)
               { while(jian==0);
                if(num>600)
                   num-=600;
               }

            }
          if(i==2&jian==0)
            {
            delayMs(10);
             if(jian==0)
               { while(jian==0);
                if(num>60)
                   num-=60;
               }

            }
          if(i==1&jian==0)
            {
             if(jian==0)
               { while(jian==0);
                if(num>0)
                   num--;
               }

            }

      if(i==4&jia==0)
            {
             delayMs(10);
             if(jia==0)
               { while(jia==0);
                if(num<792000)
                   num+=3600;
               }

            }
         if(i==3&jia==0)
            {
            delayMs(10);
             if(jia==0)
               { while(jia==0);
                if(num<792000)
                   num+=600;
               }

            }
          if(i==2&jia==0)
            {
             delayMs(10);
             if(jia==0)
               { while(jia==0);
                if(num<792000)
                   num+=60;
               }

            }
          if(i==1&jia==0)
            {
             if(jia==0)
               { while(jia==0);
                if(num<792000)
                   num++;
               }

            }
   TampData[0]=dofly_DuanMa[num/36000];
   TampData[1]=dofly_DuanMa[num%36000/3600];
   TampData[3]=dofly_DuanMa[num/600%6];
   TampData[4]=dofly_DuanMa[num%600/60];
   TampData[6]=dofly_DuanMa[num/10%6];
    TampData[7]=dofly_DuanMa[num%10];
   if(Flag==1)//
     {TampData[2]=0;
      TampData[5]=0;

     }
   if(Flag==0)
     {
      TampData[2]=dofly_DuanMa[10];
      TampData[5]=dofly_DuanMa[10];
     }TampData[7]=dofly_DuanMa[num%10];

   display(0,8);
   if(lings==0)
     {
      while(lings==0);
       ls=num;

     }
   }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n)
{
  while(n--);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n)
{
  while(n--)
   {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网友:
“使用闹铃时老是只响四,五下然后就是喇叭发出吱吱的声音,而且不会停下来了。就算按了复位键,时间显示虽然是回到了最初的时间,但喇叭还是发出吱吱的声音。”

可能不是程序的问题,喇叭用什么电路驱动的?

楼主:
喇叭是ULN2003驱动,好像没什么问题,因为我前面也做了好多测试喇叭的实验,都正常啊。
还有就是当设置喇叭响小于5下的时候又没什么问题。好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喇叭是ULN2003驱动,好像没什么问题,因为我前面也做了好多测试喇叭的实验,都正常啊。
还有就是当设置喇叭响小于5下的时候又没什么问题。好晕!

网友B:
标准的51应该加较强上拉才能驱动2003

网友C:
程序最好是加上注释

网友D:
别光顾着看程序 拿示波器测量下板子上的信号看看

网友E:
电路抗干扰能力有待加强

网友F:
10天就能写电子时钟了。。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