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 Flash的WP引脚怎么样处理比较好。

楼主(2011-03-15):
我现在用的是三星的2450,wince 系统。在不断的上下电操作时,会出现程序丢失,无法启动,电路上是用2450的resetout接到了NAND的WP引脚上。 电路是是直接上下电方式,电路的设计实现方式不能用软开关机。 也试过加低电检测IC,来保护。这两种方式都会出现掉程序。 看NAND的规格书上描述,是最好在上下电时对WP引脚拉低保护,不进行写操作。 通过量波形,如wp接 cpu resetout ,或者是WP引脚上加低电检测IC都能在3.3V电源稳定前有保护动作。 只是这样照样丢程序。 现在发现倒是把WP直接通过电阻拉高还好些,奇怪了。请各位有见到这种问题的大侠一起看看,谢谢!

网友A:
明天再给你看看,掉code可是个大问题;

楼主:
现在的测试把WP 引脚直接拉高,没出现丢程序问题, 这样原因没法分析出来了,奇怪。

楼主:
现在发现是因为之前cpu输出给wp之间只串100欧电阻,如串5.1k的就好了,原因不太清楚。 应该不是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