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单片机驱动12V继电器,ULN2003不行,用哪个呢?

楼主(2011-03-15):
5V单片机驱动12V继电器,ULN2003不行,用哪个呢?
2003的话,好像只能是5V的呢
12V的继电器,该怎样用呢?或者,用ULN2004?
手上没这颗料,要不能直接我试一下
大侠有别的好建议没?
因为总共有6路,要是用三极管的话,挺麻烦的,所以想用一个驱动芯片的

网友A:
ULN2003不是正好用上吗?很合适啊

网友B:
用ULN2003是可以的,但继电器要用12V的电源,或把继电器改用5V的。

网友C:
上拉电阻5k。就行。
如果是stc改为推挽输出
呵呵。

网友D:
楼主可能是51类结构的IO口,IO口需加上拉

网友E:
“2003的话,好像只能是5V的呢”

5V是控制输入端。
OC输出控制24V都没问题!

网友F:
2003控制端是OC形式,你爱用多少伏的就直接加压接上就行,只要不超容许值

网友G:
驱动小功率24V及以下继电器,不但ULN2003、ULN2004行,连TTL  OC门电路74LS06/7406、74LS07/7407都行!

网友H:
2003可以呀,供电接12V就行,用5V驱动没问题

网友I:
单片机是5V,ULN2003和继电器就得有12V的电源,有么继电器改成5V的。

网友J:
2003正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