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编译代码时出现问题“Fatal Error[e72]: ....”,请教是啥意思

楼主(2011-03-15):
IAR编译后出现
“Fatal Error[e72]: Segment DATA20_Z must be defined in a segment definition option (-Z, -b or -P)”
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你的编译器设置有问题,你是不是动了链接文件了?

网友B:
没见过啊

楼主:
你的编译器设置有问题,你是不是动了链接文件了?
引用 网友A:

LINK连接设置有问题。今天重新编译了一下可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