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9315 存储器问题

楼主(2011-03-15):
这几天一直纠结在EP9315的存储器问题上,模糊不清,说出自己的理解,望过来人指点一二,哪怕就一句话也可以。
1.第一步选择从内部串口启动,用厂商提供的donwload.exe把EBOOT.nb0烧写到外部FLASH中,这个地方有一个疑问:这个时候地址是怎么映射的?我的FLASH是接在CS6上,地址映射为:0x60000000-0x6FFFFFFF
2.通过短接冒选择从FLASH启动来加载操作系统镜像,从上电开始,系统是否把FLASH的地址映射到0x0处,检测到“CURS"后从0x04处执行,然后把EBOOT代码拷贝到SDRAM中运行,然后利用EBOOT代码来把操作系统镜像文件写入FLASH中,这一步完成以后,FLASH中原本的EBOOT代码被NK.BIN文件覆盖而不复存在了
3.当NK.BIN被拷贝进FLASH以后再从新上电的时候,FLASH的地址被映射到0x0处,这个时候开始启动系统
以上是我个人的理解,写出来也是希望自己来理顺一下,也希望知道的人能指点一下,哪怕您只告诉我,哪一个是理解错的,而不告诉我错在什么地方都可以。

楼主:
没人知道吗?
我感觉我的理解应该是错误的,只是还没理顺!

网友A:
您好:

EP9315做的确实蛮奇怪的,容易让您搞混。

第一:当您可以用串口下载EBOOT时候,一定是内部已经运行一段CPU内置的小BOOT.
否则,都无法启动串口接收您的程序。

第二:FLASH是接在片选6上,其实,EP9315是可以从0启动的,
你接在CS0上,是可以启动的,不过启动要全部自己写,比较麻烦。

第三:EP9315奇怪就奇怪在既然是NOR FLASH启动,就应该直接可以启动
而EP9315竟然多此一举,就是把线性的FLASH,也作为了非线性进行启动。
就是EP9315先运行CPU内部的boot,然后,将加载你CS6上的空间上的代码运行。
(一般ARM对于线性的FLASH,都是直接启动的)

网友A:
盈安信是专业做EP9315的,希望有机会交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关注和回答,还在进一步的学习中,如有疑问再请教!
也希望正在学习的或者学习过的朋友一起来讨论一下!

网友B(点评):
星际传奇3 http://www.zzoo.cc/kehuanpian/36251/ 僵尸世界大战 http://www.zzoo.cc/kongbupian/7585/

楼主:
再来理一下:
1.第一步选择从内部串口启动,用厂商提供的donwload.exe把EBOOT.nb0烧写到外部FLASH中,这个地方有一个疑问:这个时候地址是怎么映射的?我的FLASH是接在CS6上,地址映射为:0x60000000-0x6FFFFFFF
PS:第一步选择从串口启动,9315的内部有一个小的BOOT程序,这个程序已经设置好串口通信,利用这个内置的BOOT和提供的download.exe程序来下载128K的EBOOT.NBO到FLASH中,这时候的地址映射为0X0000_0000~0X0000_FFFF
2.通过短接冒选择从FLASH启动来加载操作系统镜像,从上电开始,系统是否把FLASH的地址映射到0x0处,检测到“CURS"后从0x04处执行,然后把EBOOT代码拷贝到SDRAM中运行,然后利用EBOOT代码来把操作系统镜像文件写入FLASH中,这一步完成以后,FLASH中原本的EBOOT代码被NK.BIN文件覆盖而不复存在了
PS:当选择从FLASH启动来加载操作系统映像文件时,系统先从地址0处执行EBOOT.NB0代码,这段代码会被拷贝到SDRAM中执行,这段代码会初始化串口2以及网口等,然后通过网口或者CF卡等加载操作系统到FLASH中,这个时候FLASH中的EBOOT.NB0代码被覆盖掉!

楼主:
基本搞明白了,SDRAM已经启动起来了,谢谢楼上的热心回答!结贴!

网友A:
现在还用EP9315,有些过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