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变压器的疑惑

楼主(2011-03-15):
小弟最近在看些关于开关电源的资料书籍,为什么那个高频变压器都有反馈绕组呢?
这个反馈饶组的作用是什么? 是保护? 震荡?今天又看到了一个没有绕组的图:
这个图正确么?  抛开变压器画法。 请大侠说说为什么没有反馈绕组?

网友A:
一般好像没有通过辅助绕组取反馈的  这样好像只能做保护用,而且还不是很可靠。

楼主:
是不是说是在输出端5V那里取反馈了?用它来做反馈绕组。 假如输出5V的波形不好的话, 去的反馈也不准,不可靠了?
那么这种设计行不行得通呢?

网友B:
没有给芯片供电的那个绕组呀

网友A:
没有给芯片供电的那个绕组呀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非得有的

楼主:
我今天参照这个图自己做次试验, 变压器是求一个老前辈给我绕的。
但是输出端取反馈(也就是5V的那里)只有4.4V左右。
上面的几路也不对,30V,20V,43V。 完全不是图上面写的那样。
变压器的初级92匝,次级6匝,19匝,19匝,13匝。
根据变比来算的输出和实际输出不一样啊, 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C:
这于你所使用的功率芯片有关,TOP251,TOP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