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鸟提问

楼主(2011-03-15):
请问PSoC中的模拟和数字部分是如何分割和连接的

网友A:
模拟和数字部分当然是电路上相互分开啦.

网友B:
PSoC有模拟系统和数字系统,两个系统是既独立又有关联的。
模拟的输出可以路由到数字的输入,反之也可以,而且模拟和数字的输出可以进行逻辑操作

楼主:
谢谢斑竹,那么怎么降低数字电路对模拟电路的干扰呢?

网友B:
没有这个问题,PSoC芯片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恩,太好了

网友C:
模拟地和数字地是不是要有一个连接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