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单片机问题

楼主(2011-03-15):
近日维修一电磁炉,故障现象是通电没反应,指示灯,数码管,蜂鸣器,按键都没有任何反应,拆机检查电源5V,12V,18V正常,MCU供电脚5V正常,再查晶振两端无电压0V,明显MCU未启动,换晶振,晶振电容,复位电阻电容,都无效,无意中拔电源插头时听到嘀的一声响,于是继续检查,仍未查出原因。用线短接复位脚到地也没有反应,在测量电压中无意碰触到了MCU的5V供电脚,听到嘀的一声,然后按开关按键竟然启动了,测量一下此时5V供电脚电压为3.3V,真怪了,MCU的供电脚是从7805提供的,5V肯定没错,怎么会这样,客户催的急于是将错就错,将5V串上3个二极管将电压保持在3.3V,装板子试机按键功能正常,加热调节大小正常,就是功率太小,调到最大也只有4.5A,请问各位大侠怎么回事到底是哪里问题,该MCU是28脚,2脚电源,4脚地,26,27晶振,28脚我认为是复位脚,再次谢谢各位的回复

楼主:
顶一下,帮忙看看啊,各位朋友

网友A:
关键是用的什么MCU

楼主:
MCU没有型号啊

网友A:
MCU没有型号啊
引用 楼主:

那就根据电磁炉型号查

网友B:
没资料,没图片,挺难人的

网友C:
会不会是合泰的?

楼主:
PIC16C57,应该是,但是电磁炉MCU没有型号,看脚位功能差不多,电源,地,晶振2脚,都对头,就是不知道28脚是不是复位脚,还是请各位帮忙看看哪里问题

网友D:
去看下PIC16FC57的资料不就知道复位脚了,对比一下复位电路不就可以了,看你这么说合泰的比较有可能,PIC相对贵,电磁炉一般不用PIC,从你描述的情况看是不是温度传感器坏了,或是IGBT驱动电路有问题;温度传感器和相关的比较电路先替换,在看看IGBT驱动.

网友E:
电磁炉啥品牌,就算找到啥型号有用吗?

网友F(2012-06-27):
这种执著的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G(2013-03-27):
更换三端稳压源,MCU电源低了.

网友H:
用二极管降压是不对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