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电容的作用

楼主(2011-03-15):
如图所示的电路,单电源运放,9V供电,放大10倍。当按照图中连接时能够放大十倍,但是如果将C2,C3去掉,放大倍数就发生变化,只有2倍多一点,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有电容时放大,电容相对交流短路,放大倍数1+R5/R4
电容拿掉,放大倍数1+R5/(R4+R1||R2).
菜鸟的理解。

网友B:
牛X的电路。

楼主:
第2脚,接R4和R5中间,忘了画了:funk:

网友C:
有电容时放大,电容相对交流短路,放大倍数1+R5/R4
电容拿掉,放大倍数1+R5/(R4+R1||R2).
菜鸟的理解。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样的
单电源运放供电的时候,这里电容应该是滤掉电源噪声的。不知道是不是楼主还画错了什么地方。

网友D:
电容交流对地短路,对直流开路。
所以这个电路在低频段和高频时的放大倍数不一样。就像4楼说的那样

网友E:
这电路是8正确滴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路中电阻R3起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要将信号直接接同相端,而不是通过R3后接同相端。谢谢,请赐教
(这个电路中的反向端忘了与R4和R5的中间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