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初学者求高手指导!!!

楼主(2011-03-15):
求助:作为stm32初学者,今天调试nokia5110时运行没错误,但是下载到开发板后没有显示,自己查了一下时序,好像也没有问题,求高手指导!!!下面是我的源代码!!

网友A:
楼主直接把代码贴出来,这样更好讨论一些

网友B:
一般调试没问题,下载出问题,就是芯片启动代码有问题。 楼主可以查一下你的memmap设置和启动boot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