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Lab能否烧写SH99F01

楼主(2011-03-15):
请问S-Lab能否烧写SH99F01,还是一定要用JET51?

网友A:
您好,刚刚问了我们负责这个IC的同事,他说是可以用的

楼主:
手册上说:
注意:SH99F01不支持在系统编程(ISP)功能。
请帮再确认一下,S-Lab也可以通过ICP编程吗?

楼主:
我又问了上海工程师,不能用S-Lab,只能用JET51。

网友B:
对的,是不能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