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9000可以正确读取ID..但是ping不通

楼主(2011-03-15):
移植DM9000e网卡的驱动..
可以正确读取网卡的ID号.. 在中断处理函数里加入打印语句,也可以打印出来..
ping 的时候也会打印..
可是就是ping不同..  我把网线直接连接在电脑上.
用科来抓包诊断出错误信息..

严重程度   类型  层别   事件描述   源IP地址      源物理地址   目标IP   目标物理地址
故障     网络层  错误的IP数据包校验和(请看数据包: 9)          0.211.10.0          00:50:56:C0:00:02
10.0.0.168          1D:BD:E0:D3:00:50

0.211.10.0          00:50:56:C0:00:02  MAC地址是对的.但是IP地址是错误的.
应该是10.0.0.211...MAC地址是从uboot中传进来的..
网卡可以在uboot中正常使用..内核的启动方式是从网络下载启动的..
使用ifocnfig命令 查看到的ip信息也是正确的..

希望大家能帮我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芯片使用的是blackfin 的 bf548

网友A:
广告贴这么多?

网友B:
ping不通,很多因素照成。

你能识别ID,那不过是第一步!
PING是网络7层中的最高一层,在tcp/ip之上。

网友C(2011-04-21):
先检查IC是否为原装。DM9000在市面是有一些有BUG的IC在流动,其次,MAC地址是·每一颗IC都会配一个全球唯一的MAC地址。(由代理商免费配送)由于DM9000版本有更新,所使用的驱动是否为最新,我是DAVICOM负责大陆技术支持。如有问题可以相互交流,QQ:1052710806  15814419344 river_hu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