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晶振电路Rs电阻问题请教

楼主(2011-03-15):
PIC晶振那里一定要串那个Rs电阻吗?其他单片机好像没有这部分啊?
刚才朋友那里就发现不焊那个电阻,工作起来就不正常啊。
我看网上很多PIC原理图也没有画这颗电阻啊?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吧!

网友A:
并在晶振两端的?没有必要,除非你的晶振太差

网友B:
没有必要,检查晶体质量和振荡电路以及谐振电容容值等是否正确。

楼主:
哦,了解,也就是选择好的晶振及搭配合适的谐振电容就OK。

网友C(2011-06-17):
Rs是防止激励功率过大的,用示波器看看,如果波形没有畸变,就不必加Rs

网友D:
一般好像都不用R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