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电视棒原理解析

楼主(2011-03-15):
请教一个问题。现在USB电视棒卖得火热,可收N个台,还有X成人频道。
但还不是很了解内部工作原理。有没高手解析一下

USB电视棒,也要接一个天线把,接进来后,电视棒里面把RF_TV信号解成什么信号后通过USB的DM,DP差分线传送到PC上解码的?是否还要在PC上装什么软件才能看呢?

楼主:
没人回呢,等着~~

网友A:
市面上主要存在很多类型的USB电视棒,分别是模拟电视棒、DVB-C电视棒、CMMB移动电视棒和DMB-TH的国标高清电视棒。
市面上的“高清电视TV”是连接在网络上,用户通过它看到的互联网视频,严格来说并不是实时的电视节目。该业内人士解释,这种电视棒其实相当于一个钥匙,生产网络电视棒的厂家,要与视频网站进行合作,因为目前世界上很多电视台在网络上都提供实时节目,这个网站把各电视台的视频流集中起来。而买了电视棒后,用户就得到一个用户名和密码,这样就可以观看这些电视节目。

楼主:
那意思就是 电视棒本身并不做视频处理的  只是相当于分配网络电视台的地址吧

网友B:
首先要看接收的电视信号是来自哪里,如果是来自网络,电视棒只是一个身份验证装置,如果电视信号来自空中或其它电缆(有天线或电缆接口),则是完整的接收机,其输出是量化的音视频信号。

网友C:
其实我很渴望一个电视棒。都好久没有机会看电视了。

网友D:
USB电视棒通常包括一个硅Tuner,视频解码器(数字的没有,模拟电视有),还用一个USB控制器。
图像解码和显示处理等工作有PC端的软件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