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手工焊接过BGA49大小的芯片吗

楼主(2011-03-15):
一个BGA49芯片,7x7尺寸的,而且pin脚间距比较开。

现在在外面焊要35块钱一片,而且老是焊错短路。本想,这么小的芯片应该直接用热风机吹吹就可以了。后来上网查了下,好像还要什么预热台之类的。

问题:
1. 有没有焊小BGA的好办法。
2. 预热台是用来干啥的,有了它还需要热风枪吗?

网友A:
简单一点,热风枪就可以了。不过要有铅焊锡比较好一些。
1.先用刀型烙铁预先将PCB焊盘均涂焊锡。
2.用刀型烙铁将芯片引脚均涂焊锡。
3.热风枪预热电路板。
4.镊子夹住芯片,放正位置,一般由于吸附作用,融化的焊锡会自动吸附芯片到正确位置。
5.吹一会,用镊子下压芯片,将多余焊锡压出。
6.用尖头烙铁将多余焊锡去除。

楼主:
看来上面几位都是老手啦. 不知道这样用风枪吹的成功率咋样? 一般的芯片温度和风力怎么控制,用多少温度和调到几格风

网友B:
要几格风?跟着感觉走吧.....先找几个废片子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C:
我以前手下有三四个能用风枪焊好BGA的高手,现在可能还有一个在平湖那边,好久没有联系了。以前我们是蓝牙耳机的,CSRBC2的焊接就很难

网友D:
:P其实简单点找修手机的或者修笔记本的店一般都能焊,如果数量不多的话

网友E:
自己试试,焊机个就好了。

关于2楼的方法。如果是新片子的话,本身管脚上就会有锡球,所以步骤2可以省。

步骤5建议不要那样,如果压出锡了。那里面怎么保证不连锡呢?
真对这一步,我焊就直接吹,风多少也有点压力。

网友F:
不能开钢网吗?开个钢网刷锡膏,再用风枪吹

网友G:
用热风机是可以,钢网刷锡膏,然后定位,吹风需掌握合适的温度和时间,经验性很强,旧片还需植球。预热是锡膏焊接工艺的要求,不是必须,用热风机即可,如果使用小型回流焊机更方便,根据锡膏的要求按标准预热——升温——焊接——降温曲线设置焊机即可。

网友H:
买一个BGA植株的钢网,然后买BGA植株专用锡膏,贴上去和吹的水平只能多实践了。

网友I:
我看别人焊接过  很厉害

加热芯片(24小时以上),烤箱

BGA钢网植株

风枪吹,先低温  仔高温

成功率相当的高

网友J:
新的BGA,千万不要去用什么刀形烙铁头上锡,土法焊一两块的话,先在PCB封装焊盘上刷一点点松香酒精,然后把BGA放上去对准,用热风枪从上面垂直的吹,稍高点,以便整体受热,等所有的锡球熔了,表面张力会将所有焊盘拉正,撤去风抢冷却即可。旧的BGA芯片,需要植球,烙铁敷的锡不够

网友J:
锡熔化后,BGA芯片全靠那些小锡珠的表面张力托起,如果没有足够大的锡珠,不足已托起芯片,很容易造成个别引脚假焊

网友J:
我看别人焊接过  很厉害

加热芯片(24小时以上),烤箱

BGA钢网植株

风枪吹,先低温  仔高温

成功率相当的高
引用 网友I:

PCB也要烤24小时,目的是消除基板内部应力

网友K:
少量的开钢网没必要,手工植球只要小心细致还是可以做到很齐整的
如果没有 BGA返修台,可以找一个电炉丝之类能面发热的东东,调好温度把板子架在上面对下方加热
再手持风枪从上方吹焊即可

网友J:
俺以前吹过几片,没加热PCB,直接吹芯片,竟然也能焊好,可能是焊盘面积比较小,扇出的线一般又很细,故而焊盘的热阻比较大吧

网友K:
小芯片如果又没直接接大面积铜的地方,是容易吹下来,用风枪二十多秒就下来了

唉,刚下班回到家,累P了,画了个四层板,手工焊完了,测试100米网络性能,怎么整都没反应,最后发现I2C的上拉忘焊上了,NND 忙活了一晚上

网友E:
回复 网友J:

可能也是去除芯片和PCB的潮气。

受潮了虚汗会增多。

网友L:
焊盘做大一点

网友M:
一般BGA都是用,预热台来处理。用过的先置球,PCB板上要用钢网刷锡膏。再将BGA对准放上,加热即可。

楼主:
受益匪浅. 明天在公司就先拿几个芯片练练手, 搞定了再向大家汇报.

暂时先依此法:
"土法焊一两块的话,先在PCB封装焊盘上刷一点点松香酒精,然后把BGA放上去对准,用热风枪从上面垂直的吹,稍高点,以便整体受热,等所有的锡球熔了,表面张力会将所有焊盘拉正,撤去风抢冷却即可。"

楼主:
对不起, 没细心看.

上面各位还介绍了用"钢网在PCB上刷锡膏,再将BGA放上对准",明天一起试验。

网友N:
肯定要先做好失败的心理准备,我们手工焊BGA272的芯片,浪费了好几片材成功阿!

网友O:
建议送到维修手机的地方,叫他们帮你焊接下.效率高!成本也低

楼主:
因为是第一次焊接,成功率很低。仅仅一块可以的,但是过了半天之后,又不行了,不知道哪里没焊好。

这个看来是要熟能生巧的,还需要再练练。而且需要个师傅在边上指导下才好。下次大家有机会的话,然我来看看怎么焊的吧,我请你们吃好吃的。哈。

网友P:
2楼的方法不行。。。误导

网友Q:
经验老手的话,1只要把PCB板上的焊点锡用刀口烙铁拖平
             2再在焊点上均匀涂上薄薄一曾助焊膏
             3把BGA对准焊,或PCB上的准位线,注意极性
             4打开热风枪,温度在300--350度之间,这个要看风枪本身决定,风速要中档的(大口径热风枪一般是三档的),风口垂直从心片正上方慢慢往下降到一定的距离(5-10CM看情况定)
             5眼睛视线水平看BGA与PCB板间的锡球融化情况,锡球玩全融化了BGA会有一点往下沉的感觉(事实也是这样),这个要注意观察的
             6这一点看个来了,我是习惯看到锡球全化了用尖捏子碰一下BGA,确保锡完全粘合以免有空焊,也不能太过用力,要不会连锡的。
       内存上面那样大小的BGA我都是习惯吹上去的,太大的就不行了,受热不均匀的话PCB板会变型,还有就是虚焊

网友R(2011-05-11):
一:要是有钢网的话直接挂锡膏,要是没有就镀焊锡,但是一定要薄且均匀。
二:如果是镀焊锡的就要涂上焊BGA的专用助焊剂了(增加粘性、助的作用)
三:定位 焊锡膏或专用助焊剂都有助于BGA的固定,把BGA放在丝印的正中间,这一步很重要,当然是针对间距比较密的
四:这时候就可以对BGA进行加热了,(各个芯片的温度有差异,有的芯片对温度就很敏感,可以上网查该温度要求。)要是用的一般的热风台的就要预热了,然后逐步加热。注意BGA焊锡球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