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的内在原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3-15):
用“高能载流子”一词在此不恰当,关于热电偶的物理学原理,去看看舍贝克效应的物理解释。

网友B:
to 3L:

这个是塞贝克(Seebeck)效应,网上便有。

塞贝克只是发现了相关的效应,按当时的物理理论是无法解释的。只是到了上世纪,物理学得到突破性进展后,相关现象才得以满意的解释。

网友A:
简单说,不同金属具有不同的自由电子密度,当两种不同金属接触时,接触面上自由电子会发生扩散以平衡自由电子的密度差,而电子的扩散率与自由电子密度差和温度均呈正比,故只要维持热端和冷端的温差,这种扩散就会得以持续,导致两金属之间分别带正电和负电,直到形成一个反向电场阻止自由电子的继续扩散,从而形成与温度相关的稳定电动势,这就是塞贝克/舍贝克/泽贝克效应的基本物理原理,该效应也称热电效应。 有关计算公式:

其中:Sa和Sb为两种金属的Seebeck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