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B小车

楼主(2011-03-15):
自己动手做的 我QQ:4702983   现在经济不景气  打算卖掉   懂行的看 看值多少钱   吸尘的用的是移动M值换的那种,控制用的是24V单片机板,传感器  小日本进口的,带常开长闭,型号CX-442 3个   2个带放大器的光纤传感器,1个是小车2个内似触角的  一个在小车底部  用于感应地面脏不脏,脏的话小车自动来回3次   小车前部还有灯,用于夜晚工作  想要的出个价

楼主:
哦  忘了介绍了  小车工作原理: 24V电源(在板子下面),由于电机为12V驱动,所以利用电磁继电器 控制其12V通断, 传感器5个,左右各一个 感应物体让小车左右转弯,前方灯下面一个  感应前方物体,进行避让,2个触角传感器主要是为了遇到像桌子腿一样的物体,其他传感器不容易感应的物体,控制小车后退5秒,右转弯5秒后正常前进,2个白色透明的为电磁继电器,用于控制马达正反转(原理是通过继电器改变输入电机的正负极),很适合大学生做毕业设计   感兴趣的看看啊  也可以联系我  QQ:4702983

网友A:
配置真的蛮牛B的,CX-442是日本神视公司生产的抗干扰非常强,寿命也非常长 需要 300元一个 3个就是900元,光纤放大器传感器应该也是日本神视公司生产的,价格要 230元左右 2个460元 ,还有欧姆龙的继电器,那个控制板好像是仿三菱的,还有小车底盘,乖乖真的很牛B的一个小车:
下面是小车估计的成本价
CX-442              3个     900元左右
神视光纤放大器     2个     460元左右
继电器                          100元左右
仿三菱单片机控制板         120元左右
洗车底盘                       150元左右
合计:1700元

真的太牛B了,即使买回来只用上面神视传感器也值得,可惜没钱,要是有肯定抢回来

网友A:
LZ  1000大洋还卖

网友B:
建议LS搞个克隆版,买500大洋,一定卖疯~~~  :lol

网友C:
底盘好像是h292卖的底盘哦。配置功能不错,就是实际效果如何不知道了。最近我也在做一款出售型小车。去掉机械手功能。加上模块价格也需要这么多钱,呵呵

楼主:
1000大洋可以商量了 功能很强大  不然我都不好意思往上面传的  主要是为了考虑大学生毕业设计用的  既有单片机控制  又有继电器进行机戒控制  还用到了电机正反转  要是愿意多出点钱  我会把小车2个触角再加2个 YAMATAKE 山武 接近开关 型号HPJ-R21近距离感应传感器  用于防止小车触角被撞   不会传视频   不然就可以搞上去给大家看看了

楼主:
其实这个小车主要是自己平时学习(抽烟时编写PLC  感觉很爽)和娱乐的,最近经济困难  看中更好的配置的小车  想换  老婆不让  让我卖了旧的  用卖旧的钱再买个新的 本人无奈  所以出让   只要会PLC的  小车控制是没的问题的

网友A:
YAMATAKE 山武 接近开关 型号HPJ-R21

这个两个传感器要  300元左右,楼主强悍!

网友D(2011-04-17):
呵呵 跟工控沾边的东西都很贵!

网友E:
LZ卖给h292得了

网友F:
3楼 这么有兴趣。直接买了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