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 加同相参考电压的问题 输入信号有些小

楼主(2011-03-15):
如题

输入交流信号峰值300mv左右 想要放大到1.5v   然后加个1.5v的直流参考抬高到0~3v      应该怎么处理    需要两级放大么     我是说第一级放大输入信号,然后太高电压~   说的不专业  你们应该懂的

网友A:
这就是个二元一次方程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解释

网友A:
y=ax+b

y1=vout_max,y2=vout_min;
x1=vin_max,x2=vin_min

有了这两组方程,放大倍数,偏置电压都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  我不是问的这个     我是想说参考电压的问题      220mv交流输入需要放大5倍左右   想在同相端加个抬高的参考电压将输出电压抬高到时间轴以上(1.5v)       这个参考电压如何设计    应该怎么加呢

网友B:
楼主没有说清楚,交流放大器是要同相放大器,还是要反相放大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表述问题很模糊么    关键不是你说的问题

网友B:
7楼:
你在5楼说“想在同相端加个抬高的参考电压将输出电压……”,估计是要个反相放大器。
那么在运放同相输入端加1.5V电压就是了。
注意该1.5V电压必须对待放大的交流信号内阻很小,必要时运放同相输入端对地接个足够大的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输入信号很小,   如果同时放大     想抬高1.5v需要加的参考只有零点几伏呢
主要是这个问题    我是想问这种情况是不是先把输入信号放大再抬高电压呢,还是有别的方法~

网友C:
应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