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用单片机控制双向可控硅调光

楼主(2011-03-15):
用单片机控制双向可控硅调光视频效果
下图是二款 过零信号电路输出100HZ
电路 单片机用 12MHZ晶体振荡器/ 过零信号接P3.3口

网友A(2011-05-26):
过零之后是这种波形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好,我现在在做单片机控制光电耦合器,光电耦合器再控制可控硅!
现在又个问题想请教,怎么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
请指教

网友C(2014-08-04):
请问还有大神在吗?目前我也使用这种方法,已经可以进行了调光了。但是调节灯泡最亮的时候,输出的电压才70V,那么这样其他电器就无法使用了。
请高手指导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