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2440 NFS系统启动问题

楼主(2011-03-15):
mini2440配置 通过nFs系统启动时

手册说:
设置目标板启动模式为 Nand Flash 启动,连接好电源,串口线,网线;打开串口终端,在开机或者复位的时候迅速按下PC 机的空格键,这样我们就进入了vivi 模式,输入以下命令:Supervivi> param set linux_cmd_line "console=ttySAC0 root=/dev/nfsnfsroot=192.168.1.111:/opt/FriendlyARM/mini2440/root_qtopiaip=192.168.1.70:192.168.1.111:192.168.1.111:255.255.255.0:sbc2440.arm9.net:eth0:off"
。。。。。。。。

但是我以Nand Flash 启动,在开机或者复位的时候迅速按下PC 机的空格键,怎么进入不了vivi 模式呢?事了好多次都进不去,不知道为什么?
求解!
求解!

楼主:
解决了,是按住开发板上的按键。然后重启开发板 就可以了!

网友A:
楼主 ,请问 开发板上 哪个按键啊?
我用的是QQ2440同样 按照 用户手册里讲的,按住空格,也进不了 vivi模式。

楼主:
就是按住开发板上的任何一个按键 然后重启! 我的是mini24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