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举升压的电容该如何选择?频率5KHz。 有图 。

楼主(2011-03-15):
驱动高端mos管用自举升压,但是不知道这个电容怎么选择?驱动频率是5khz。
电容的类型?耐压?

网友A:
能不能提供更多的前提条件。

网友B:
保证在导通以后驱动电压变化不大就可以了

自举电容主要就是在导通以后给gs提供维持电压的源的

网友C:
大些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