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H桥驱动P沟道MOS经常坏的问题

楼主(2011-03-15):
这样电路有问题吗,P沟道MOS管经常坏,坏了之后的现象是不导通

网友A:
检查一下程序,如果出现两个控制端同时为高电平的情况,就有可能出现这个现象。特别是上电时要特别注意。
管子的功率不够大也有这个可能。

楼主:
2个控制端是互锁的,只能其中一个为高电平,如果出现同时为高电平的话,应该烧坏很多MOS管才是。  MOS管有6A的电流应该够大了。 会不会是P沟道的MOS管的上拉电阻小,导致栅极电流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