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电机驱动P沟道MOS管经常坏的问题

楼主(2011-03-15):
(无正文)

网友A:
看不到图,用添加附件或批量上传的方法贴图。
MOS损坏通常要么是过压、要么是过流,防止二者出现就不会出现损坏,首先要正确的选择MOS管型号,注意电机启动时的电流会比较大,有些电机带载启动时的电流甚至是额定工作电流的10倍以上,要留有足够余量,其次电压选择不能仅仅考虑工作电压,电机是感性负载,要考虑因此带来的耐压问题,同时要有反向泄流回路。以上是一般设计原则,必须考虑的。

楼主:
电路图如下,可它经常坏P沟道MOS管,不知是不是P沟道MOS管的上拉电阻过小,造成MOS管的G极电流过大,长时间损坏MOS

网友B:
Mos管的栅极很容易积累少量的感应电荷,从而产生高的电压,而Rgs很大,所感应的电荷难以释放,容易造成管子损坏。所以你要在栅极和源极之间提供直流通路

网友C:
P沟道MOS管,导通时,控制端电压为0,GD端电压为24V,看是否超过你管子的耐压,如果超过,改分压驱动:在PWM1—1处串一个电阻。
R22可以去掉。

楼主:
对于4楼:
"所以你要在栅极和源极之间提供直流通路"  ,   是不是在PWM1_1处加个电阻到地,

对于5楼:
MOS管的参数中没有VGD这个参数,有VGS这个参数,VGS有24V并不超过管子的耐压,管子的耐压VGS =+-30V

网友D:
要是不会计算,直接换个大功率的 MOS看看情况不就知道了

网友C:
对于4楼:
"所以你要在栅极和源极之间提供直流通路"  ,   是不是在PWM1_1处加个电阻到地,

对于5楼:
MOS管的参数中没有VGD这个参数,有VGS这个参数,VGS有24V并不超过管子的耐压,管子的耐压VGS =+-30V ...
引用 楼主:

驱动电机,可能有超过30V的干扰

示波器测量,如有

驱动分压,加小电容,稳压管保护

楼主:
"加小电容,稳压管保护"  是加在栅极吧

能不能把电路图贴出来

网友C:
并在GD上

楼主:
并的小电容的值在 102-104 之间行不

网友E:
MOS管的坏的时候有什么特征没有?炸了还是很烫?
要查找原因需要有很多现象来支撑。

楼主:
PMOS管坏之后,就是给了低电平也不导通, 没炸,烫不烫就不知道

网友F:
关键是死区控制不让同侧两个MOS管同时导通

楼主:
我的PWM信号经过反相后到同侧的NMOS就是为了不让同侧的MOS管同时导通, 那里个ULN2003的,由CPU出来的PWM经ULN2003反相后控制高端的MOS管,同时由CPU出来的PWM经反相器后控制低端的MOS管

网友F:
最好量一下PMOS管的Vgs、Vds的波形再分析,
这里用ULN2003驱动PMOS转换速度不够吧,
G极电阻4.7K太大了吧

楼主:
我只量过G对地的波形,Vgs、 Vds的没量过。
用ULN2003速度还可以,用示波测过,给50%的PWM,波形很好,不过在加上PMOS管了,再测波形就没有这么好了。
G极的电阻一般多大

网友F:
ULN2003的上升沿下降沿不够陡,最大1us,比74LS04差多了,
PMOS管饱和和截止的过渡时间太长可能会使同侧MOS同时导通,
G极电阻取100 ohm就可以了

楼主:
哦,上阻电阻4.7K不用改,然后把G极电阻改成100欧姆就行了吧

网友G:
不知道你 P沟道场效应管的型号。
第一:G级电压超过了+20V的额定值
第二:不加 续流二极管,电动机的瞬间反向电压可能会打坏你的管子。

网友F:
对角线MOS管一个信号驱动,两组对角线MOS管分开驱动,
加入逻辑延时电路避免同侧MOS管同时导通;
最好用推挽结构驱动MOS管,这样可以加快MOS的导通和截止;

楼主:
PMOS管是FQD12P10,VGSS=+-30V。 电机两端加了TVS,电动机的瞬间反向电压应该不会打坏管子。

"对角线MOS管一个信号驱动,两组对角线MOS管分开驱动,"   这样也不能让两组对角线MOS管同时工作,也要加上逻辑控制电路,

网友H:
这种电路进行PWM控制,驱动电路不给力,MOS管是必然烧掉的。

楼主:
这样啊,有没有好的建议,最好有电路图

网友I(2011-04-29):
回复 网友F:
请问死区怎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