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据说能做恒流源,谁能解释下原理啊

楼主(2011-03-15):
谢谢了!分数不多了

网友A:
结型场管的特性,夹断后,ID电流基本恒定。
详细书本上有讲

楼主:
但我想知道 流过电阻的电流该怎么算出来?能算出来吗?

网友A:
算不了,也不确定,厂家也只能给出一个大致的数值。

网友B:
额~~刚刚在书上看到。。。晶体管电路设计下册P58  楼主可以去看看啊
   栅极和源级相连,所以VGS=0  所以漏极电流就等于IDSS
更具选的场效应管,有对应的特性曲线,但那个IDSS不是很稳定的在一个范围内变化的

楼主:
“但那个IDSS不是很稳定的在一个范围内变化的”
这句话啥意思,怎么理解, IDSS应该是管子特性啊,不会变的

楼主:
恩,器件分散性的意思。
你手机照相啊?牛!这书是日本人那个吗

网友C:
G极接到GND,R3做电流负反馈电阻,这样电流更加稳定。

网友D:
楼上的说的什么呀?

网友E:
这是个耗尽型的管子,因为gs短接。另外,漏源极产生预夹断,由场馆的输出特性可知,Id基本由gs间的电压控制。因为此电路中gs不变,所以输出电流恒定。

网友F:
耗尽型的管子很难买的。 想做的话,还是考虑其他更通用的一些方案。 比如TL431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