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小车求教

楼主(2011-03-15):
我想用单片机自己做个比较简单的智能车?要求能躲开障碍物,也能无线遥控即可。以前从没做过也没怎么了解过,只是学完单片机突然萌发的想法,希望哪位做过或者了解这方面的大哥能给点指点,比如哪些环节是处理的关键,实践过程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大概全部元件花费要多少?我对外观要求不高只要能实现基本功能即可,小弟我先谢谢了。

网友A:
我也想做一个
目前在学习单片机开发板

楼主:
和我一样啊,我也是,现在想自己做个东西,

网友B:
我们正在比赛就有小车,我们都是先学习的,在网上找资料,然后自学,至于避障和无线都不是什么难事···因为有现成的模块,只要注意编写程序时的算法就好了. 加油

楼主:
先谢谢你,你们做的小车具体要实现哪些功能?

网友C:
我也在找??、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你这家伙又出来了

网友E:
我也想做小车。遥控的就行。

网友F:
有做飞思卡尔的吗??

网友G:
你这个只能算是遥控车,跟“智能”两个字没多大关系。
遥控用无线,27M、49M、315M什么的随便你选,反正软件方面差不多。主要是编码和解码哪块要留点心。
检测障碍物最好用超声波,不要用红外线,具体为什么可以谷歌一下。
至于花费,那是很少的,几十块钱就搞定了,不包括打板的,因为PCB做样本收费要200左右。

楼主:
谢谢指点,打算自己画板腐蚀。关于“智能”只能说我才疏学浅,希望您能给点提示?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们的小车主要是循迹,壁障,还有寻找搬运物品···

楼主:
寻找搬运物品?这个倒是还真没见过

网友C:
#陈永宾0
也出来了............

网友H:
学习学习,我也想做个这车,但什么都不会。大家可以交 流交流!

网友I:
想学习一下,听说过飞思卡尔比赛有智能小车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