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用CORE Generator产生PCIe Endpoint时到33%停止不动

楼主(2011-03-15):
我用的ISE是11.1,开发板是virtex-5 sx95t。用向导生成,到33%时一直卡着不动,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好像曾经碰到过这种情况....
当时我关掉,重起,新建一个工程.然后再生成就好了.
另外,也可能是你开始选择的芯片不对,或者是保存的地址路径中,含有中文....

你都试试看吧....

楼主:
多谢楼上的!我试试。谢谢。

网友B(2012-07-09):
貌似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好像换了个版本好了

网友C:
:)有时候不同的版本会有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