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为什么我的电脑 USB Blaster 安装不上!我已经安装Quartus 9.0。

楼主(2011-03-15):
并且按照说明一步步安装,最后还是不成功 ,我确定指定途径D:\QUARTUS\DRIVERS\USB-BLASTER,可是还是不成功。求何解???是不是CPU问题??急!急!并且确定USB Blaster是好的!!!求指教!!

网友A:
俄..首先这个安装USB驱动和CPU本身没有太大关系.
虽然小版只用过xilinx的ISE.但是安装驱动都是一致的吧...
出现楼上这样的问题.1.就是驱动不对.  2. 就是你USB连接的那块板卡问题. 要么是接口电路问题,要么就是插错口了.

一般来说,电脑出错的可能比较低.....阿..如果你用的是linux系统,最好装针对linux的驱动.

楼主:
谢谢!但是我用驱动绝对正确,USB连接的那块板卡在换一台电脑就能装!

楼主:
还有系统是X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