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做恒流源的原理分析

楼主(2011-03-15):
各位,能帮我分析一下LM358做恒流源的原理分析,或者给我点资料,谢谢

网友A:
到技术交流版面,老tyw发的“新年大书包”里面下载《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第二章,第二节。

网友B:
楼主命题太广,不好回应。
可提供一个线路图,大家一起讨论~

楼主:
电路图已发,请大家帮忙分析

网友C:
唉。恒流恒压电路。
上面一个运放是个电压控制。设Vref>Vout,则U1A升高,那么光耦不导通,则初级的三极管没有电流流过,那么初级就要升压,一直到Vref<Vout,则U1A下降,那么光耦导通,则初级降压。
下面一个是限流控制。当输出电流未到限流点,则U2B输出为高,不起作用,当输出电流大于设定值时,U2B输出为低,将光耦导通。

网友D(2011-04-23):
仔细研究一下运放设计。

网友C:
和TL431一个原理

网友E(2012-05-10):
唉。恒流恒压电路。
上面一个运放是个电压控制。设Vref>Vout,则U1A升高,那么光耦不导通,则初级的三极管没有电流流过,那么初级就要升压,一直到Vref ...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问题想请教一下,实在是不太理解
1.上面的运放同相端和反相端可以反过来接吗?即Vref和Vout反过来接
2.下面的运放同相端和反相端为什么不可以反过来接?即电流信号必须接同相端?
麻烦了,能帮忙解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