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故障?

楼主(2011-03-15):
输出电压无法调整,无论占空比如何变,输出总是接近输入电压
不知道是不是开关三极管出现软故障。

网友A:
无图无真相.上相关资料.

楼主:
在实验板上正常,可是实际制后就出现上述问题

楼主:
图上元件型号是有误的,请别理会

网友B:
总应该用示波器看看吧?难道只靠一块万用表量电压?

网友C:
这电路不对吧

网友D:
在实验板上正常,可是实际制后就出现上述问题

仔细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