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香版主,一个关于点LED的小问题

楼主(2011-03-15):
我在做一个用STM8S103的项目,我每个IO口上需要接一个LED,一共有8只LED请问我这个应用,用IO口直接推动LED好呢,还是用IO口的灌电流方式好呢,选择推动或是灌电流方式的原因是什么?我是单节锂电供电。希望省电和LED发光亮度稍微高一些,20ma

网友A:
最好用灌电流方式,因为一般IO口输出电流比灌入电流小很多。

20mA太大了,如果8个LED同时点亮,总电流已经大大超过手册上规定的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