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器奇怪问题,多一秒,请指教一下

楼主(2011-03-15):
always @ (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ge_second<=4'd0;
    else if(cnt_1s==25'd25000000)                //如果一秒钟到了
        begin
            ge_second<=ge_second+1'b1;         //秒针数加1
            if(ge_second==4'd10)                      //如果秒数为10
                ge_second<=0;                           //秒数清零
        end
系统时钟上25M。我认为秒数应该只出现0、1、2、3、4、5、6、6、7、8、9,这几,但是10秒也持续了1s钟,我很奇怪了。
但代码这样写就没有问题了
always @ (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ge_second<=4'd0;
    else if(cnt_1s==25'd25000000)                //如果一秒钟到了
        begin
            if(ge_second==4'd9)                       //当前已经是第9秒了
                ge_second<=0;                          //秒数清零
            else
                ge_second<=ge_second+1'b1;     //否则秒数加1
        end

网友A:
第一种写法 需要计数到10 第二种计数到9

网友B(2011-04-16):
我刚刚学veirlog,奇怪<= 和=,楼主第一段代码改成阻塞型赋值不知行不行,=

网友C:
很明显,第一个always从0计到10,第二个always从0到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