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个问题

楼主:
如图,为了使模拟电源尽量不受数字电源干扰。
使他们分别用一个LDO供电,最后再把信号就近拉到单片机AD脚AD。
这个方案怎么样?

还有经常看到有些单片机上都自带AD(有些位数还很高),但是一些板子上都基本不用还独立搞个AD芯片来AD,为什么?

还有个问题:比如用屏蔽线传输小信号,2米左右的话,这个模拟信号幅度最小达到多少可以比较无损传输(信号频率不高)。

网友A(2011-03-15):
关键是要一点接地,并尽量保证“地”的安静。
屏蔽的模拟信号传输,同样要保证屏蔽地和信号地的一点接地问题。

网友B:
1)两个LDO方案可行,但是PCB上一定要注意,模拟部分一定要和数字部分分开。地和电源

2)CPU自带的AD往往性能不佳,12位的性能只能到10位。位数高了,模拟和数字往往需要分开考虑。

3)频率不高的话,关键看信号是否有电流? 如果模拟调理电路端口是高阻的话,那基本可以认为是不衰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