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32电路分析

楼主(2011-03-15):
如下图示,RIN是音频输入,Rin+,Rin-是差分的音频输出,请问这个电路是怎么分析的,望知情好心人帮忙分析一下,最好详细点,还有各元件的参数是怎么确定的,谢谢!

网友A:
3,5脚的电压是2.5V,其他的按照虚短和虚断分析就可以了,这些东西最好自己找点资料看,别人说的你自己也不一定完全理解,一定要自己搞明白

网友B:
U14-A是增益小于1(约0.5)的放大器,U14-B是反相器。

网友C:
对U14-A
同相端输入是直流2.5V,直流的放大倍数是1(因为存在C24电容);
反向端输入是交流,交流放大倍数是-R74/R72。
所以U14-A的输出是2.5V-(R74/R72)*RIN。

对U14-B
同相端输入是直流2.5V,直流的放大倍数是2。
反向端的放大倍数是-1;
所以U14-B的输出是2.5V+(R74/R72)*RIN。

网友D:
4楼的兄弟,分析的不错。 鼓励。:hug:

网友E:
U14A是放大电路,U14B是典型单端转差分电路,具体这种电路应用,可以参考音频OP LM386的方框图,原理是一致的,

楼主:
搞到半夜,还是不懂如何分析,望好心人帮忙详细分析分析

网友F:
基本的运放放大电路
LZ还是要补下基础知识。

楼主:
楼上的大哥,怎么补啊,基础太差,指点一下方向。。。

网友(2011-08-22):
对U14-A
同相端输入是直流2.5V,直流的放大倍数是1(因为存在C24电容);
反向端输入是交流,交流放大倍数是-R74/R72。
所以U14-A的输出是2.5V-(R74/R72)*RIN。

对U14-B
同相端输入是直流2.5V,直流的放大倍数 ...
引用 网友C:

4楼分析得很透彻:)

网友G:
对U14-A
同相端输入是直流2.5V,直流的放大倍数是1(因为存在C24电容);
反向端输入是交流,交流放大倍数是-R74/R72。
所以U14-A的输出是2.5V-(R74/R72)*RIN。

对U14-B
同相端输入是直流2.5V,直流的放大倍数 ...
引用 网友C:

这个直流放大倍数怎么算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