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N驱动步进电机时如何在停止时杀死?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1-03-16):
看了L298N的资料发现其中有两个引脚Sense A; Sense B(PIN1、PIN15)在正转时是H电平,如果停时接的是L电平的话,步进电机会不会锁死的?请有这经验的高手指点一下,,,由于电路已经送出样机,没法测试。。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样应该是不行的,你就算把1和15角拉低,只要时序正确,电机还可以转的

网友B:
步进马达只有在通电情况下才具有自锁力. 所以你在停止时把脉冲停掉,供电不关掉,就能自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