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组成的H桥疑惑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3-16):
这样的用法是射随器,此时Ve=Vb-结压降,硅管的结压降为0.7V。

楼主:
那如果电机的工作电压是20V的话,就只能把上臂NPN三极管换成PNP管?

网友A:
不能简单直接换,同时要改驱动。

网友B:
为什么这个电路的电机的工作电压不能超过20V啊?

网友C(2011-05-23):
我用这个图搭的电路,为什么电机两端电压很低,转得很慢呢,VCC是6V的。